[其他ST产品] STM32F103C8T6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会偶尔会出现程序停止的现象

楼主(2022-01-24):
1 产品由于尺寸比较小,没有硬件复位,复位电路只有上拉10k电阻下拉0.1uf电容,使用过程中需要不停在STOP模式与工作状态切换,STOP模式电流为60uA,工作状态8mA~20mA之间;

2 STOP模式与正常模式切换,通过RTC闹钟唤醒,RTC时钟采用外部晶振;

3 在生产过程总生产了100pcs样品,出现了2pcs中间程序停止的现象,复测一台不能出现,另一台概率出现,在概率出现的样机上,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死机后电流为8~9mA;

4 针对重现的样机,初步怀疑是否由于外部晶振原因找出,程序调整为内部晶振后,仍然出现一次;

5 STOP模式唤醒代码如下:

void Low_power_consumption(u16 sec) { //while(1);//14.8mA Power_Ctrl(); //while(1);//4.4mA ADC_DeInit(ADC1); //while(1);//3.4mA RTC_ALARM_SET(sec); Sys_Enter_Stop(); //while(1);//13mA SystemInit(); //while(1);//3.3mA RTC_Init(); //while(1);//13.5mA Power_On(); //while(1);//3.3mA }

网友A(2022-08-30):
感觉是受外界干扰导致的程序死机呢

网友B:
100出现2片,概率有点高啊

网友C: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硬件质量的事儿

网友D:
这代码估计是没啥问题的吧

网友E:
你查查电路,也可能是电路没焊接好导致的

网友F:
能不能采用printf的方式打印出log啊,看看程序死在哪儿

网友G:
低功耗的情况下,最不好调试,仿真都跟踪不了

网友H:
真有可能像你怀疑的那样

网友I:
调整为内置晶振,就出现一次是么?

网友J:
可能最后那一次是偶然的吧,建议楼主还是多测测比较好

网友K(2023-02-23):
多半是进入STOP 时出现故障。所以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进入STOP前的中断和事件处理的是否全面

网友L(2024-03-31):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数组访问越界的情况,这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M: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是否有电压波动或噪声干扰。

网友N:
内存溢出

网友O:
是是不是选型有问题?程序无法快速启动呢?

网友P: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递归调用或局部变量过多导致堆栈溢出的情况。

网友Q:
中断处理错误

网友R(2024-07-0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S: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