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072RB 在高温70度间歇性复位,打印复位原因为:SFTRSTF和PINRSTF

楼主(2022-01-24):
STM32L072RB 在高温70度间歇性复位,打印复位原因为:SFTRSTF和PINRSTF,常温下正常,无外部看门狗,外部复位为RC复位电路,无按键复位。

网友A:
从提示来看 是发生了软件复位或复位脚的复位。

按理说,70摄氏度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最终还要结合芯片耐受结温考虑,确认下温度是否仅仅70摄氏度?

另外,外部复位电路是否问题,可以监测下复位脚。

再就是软件里面有无基于某些事件发生软件复位的情况。

网友B:
我的项目用125度的单片机,在120度时一般都没问题,在123~125度时就有部分在工作中时好时坏,我一般测试时是在高温连续工作2-3小时。我的测试结果,在30分钟之内 ,大家都不会出现问题。时间长了才会复位。

网友C:
高温的话,电源纹波变化,可能会影响复位管脚,复位芯片

网友D:
高低温时,
可能要关注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