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DS18B20使用STM32单片机出现问题

楼主(2022-01-24):
各位大神请问下,DS18B20使用STM32单片机出现了挂3个传感器 分别是2米 10米 15米 ,2米和10米的传感器正常,15米的传感器没办法显示温度是什么原因呢?? 15米端口换上10米的就正常显示。。。我用的是3.3V供电口,用5V的测试就没问题。是不是线度太长了,造成电压不足?

网友A:
你这是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B:
距离太远了

网友C: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线太长了,电压不足导致的

网友D:
这个你外置个上拉试试呢?看看是否能行

网友E:
15米的端口换成10米的设备就好使,说明驱动没问题的,你看看接线吧

网友F:
这个不仅仅是线长,也可能是线质量不好,你换个线试试呢?

网友G:
你可以这样,把15米上的DS18B20传感器,换上10米的试试,看看是不是线的原因

网友H:
估计是你的线有些长啊,15米了电压衰减能厉害一些呢

网友I:
你外置供电吧,能好一些

网友J:
15米太长了,不好搞,你能用无线的传输方式吗?

网友K:
你可以测测15米两端的电压啊,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L:
用5V没问题是因为到15米距离衰减之后,也能让传感器正常运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