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op模式下,串口的RX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模式,为什么会马上引起中断

楼主(2022-01-24):
stop模式下,串口的RX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模式,为什么会马上引起中断
关闭串口后,已经HAL_Delay(1);才设置外部中断模式

网友A:
你在使能相应外部中断之前,不妨先做个对相应中断标志位清零的操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使能相应外部中断之前,不妨先做个对相应中断标志位清零的操作看看?

...

清标志还是会进中断

楼主:
/******************************************************************************/
void LPUART_Config1(void)                                        //标定  20200612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PA4_NBRST;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PA4_NBRST,GPIO_PIN_RESET);        //TCS=0         20220110

         /* UART configured as follows:
      - Word Length = 8 Bits
      - Stop Bit = One Stop bit
      - Parity = None
      - BaudRate = 9600 baud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1|GPIO_PIN_10);

        LPUartHandle.Instance        = LPUART1;
        HAL_UART_DeInit(&LPUartHandle);   //复位串口

        //LPUartHandle.Init.BaudRate   = 9600;
        BaudRate_Config(Baud_Rate);        //波特率设置        //20220117
  LP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 8 位
  LP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LP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LP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LP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LP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if(HAL_UART_Init(&LPUart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初始化串口
  }
        /* Enable the UART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Interrupt */
  HAL_UART_Receive_IT(&LPUartHandle,&LPRxBuffer, 1);//开中断接收
}
/**********************************************************************
函数名称:  uart_exit_init
函数功能: RX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
入口:
出口:
备注:
**********************************************************************/
void uart_exit_init(void)
{
        /*
         __HAL_UART_DISABLE_IT(&Uart2Handle, UART_IT_RXNE); //20200703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2|GPIO_PIN_3);
   HAL_UART_DeInit(&Uart2Hand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配置PA2、PA3为输入口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开启)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
         __HAL_UART_DISABLE_IT(&LPUartHandle, UART_IT_RXNE);  //20200612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1|GPIO_PIN_10);
   HAL_UART_DeInit(&LPUartHandle);         //复位串口

         HAL_Delay(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配置PB10为输入口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开启)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配置PB11为外部中断脚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NOPULL 20220121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1;  //20200522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1);

   /* Enable and set EXTI4_1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Enable and set EXTI0_11 Interrupt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0_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0_1_IRQn);
}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 EXTI line interrupt detected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11)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1);

    SystemClock_Config();
    LPUART_Config1();                //标定  20200612
  }
}

网友B:
从代码中看到PB11配置为下降沿中断,进入外部中断说明PB11引脚出现下降沿信号,如果连接了电脑串口,可以将串口拔掉试试,排除来自电脑串口的下降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代码中看到PB11配置为下降沿中断,进入外部中断说明PB11引脚出现下降沿信号,如果连接了电脑串口,可以将 ...

串口什么都没接,PB11也设为上拉,也会马上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串口什么都没接,PB11也设为上拉,也会马上中断

哪有中断PIN配置为模拟口的,一般输入且上拉

网友C:
多开了一个中断吧,另外测试时先断开外部连接再测试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原因是PB11配置为下降沿中断,会导致口线跳变,马上引起中断

楼主:
void uart_exit_init(void)
{

         __HAL_UART_DISABLE_IT(&LPUartHandle, UART_IT_RXNE);  //20200612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1|GPIO_PIN_10);
   HAL_UART_DeInit(&LPUartHandle);         //复位串口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配置PB10为输入口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开启)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配置PB11为外部中断脚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NOPULL 20220121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1;  //20200522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HAL_Delay(1);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11);

   /* Enable and set EXTI4_15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

楼主:
延时再清中断标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原因是PB11配置为下降沿中断,会导致口线跳变,马上引起中断

下降沿,为什么会引起跳变

楼主:
我串口是接485模块,用示波器测发现的,PB11配置为下降沿中断,就会导致口线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