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网卡的MAC和PHY间的关系【个人观点】

楼主(2022-01-24):
网卡工作在osi的最后两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物理层定义了数据传送与接收所需要的电与光信号、线路状态、时钟基准、数据编码和电路等,并向数据链路层设备提供标准接口.物理层的芯片称之为PHY.数据链路层则提供寻址机构、数据帧的构建、数据差错检查、传送控制、向网络层提供标准的数据接口等功能.以太网卡中数据链路层的芯片称之为MAC控制器.很多网卡的这两个部分是做到一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pci总线接mac总线,mac接phy,phy接网线(当然也不是直接接上的,还有一个变压装置).

PHY和MAC之间是如何传送数据和相互沟通的.通过IEEE定义的标准的MII/GigaMII(Media Independed Interfade,介质独立界面)界面连接MAC和PHY.这个界面是IEEE定义的.MII界面传递了网络的所有数据和数据的控制.ETHERNET的接口实质是MAC通过MII总线控制PHY的过程.

网友A(2022-11-30):
这个关系咋说呢,就必须都要有,缺一不可

网友B:
Mac像是秘钥,而phy像是数据线,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其实macphy这个就是网络的硬件层吧,就这么想,能简单点

网友D:
Phy还是简单些,就mac好像复杂

网友E:
一般MCU为啥只带mac,不带phy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