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输出会抖动么

楼主(2022-01-24):
示波器实测占空比变化与程序设计一直
但是脉宽边沿有重影和抖动,这是正常的,还是硬件哪里没处理好

网友A:
貌似不会有什么抖动吧

网友B:
这个会有抖动?

网友C:
既然占空比可控,说明程序问题不大

适当加个小电容滤波试试呢?

网友D:
应该不会有抖动的吧,是不是你的电路有干扰啊?

网友E:
正常是没有抖动的,这种电路稳得很

网友F:
估计是你电路没设计好吧,你可以加个滤波试试

网友G:
这种情况按理来说是不会有的,你是用杜邦线了么?

网友H:
可能是你的线材不好,或者你的板子设计不合理吧

网友I:
你是合理接地了嘛

网友J:
可以把电路发出来,帮你瞅瞅

网友K:
好像也是正常吧,都是会有一些干扰的

网友L:
我这边测试也是有毛刺,不过估计是用了不好的排线导致的

网友M:
这可能是硬件原因吧,你处理好信号就好了

楼主:
占空比调整的慢了就木事
倒是不影响啥

网友N:
Jitter, ripple, bounce

Jitter, also known as phase noise, it is simply fluctuations in when the clock edges arrive.

Bounce means there is noise on ground.

Ripple usually means that a signal is supposed to be a DC signal, but it has some kind of AC component.

网友O:
应该不会抖,估计是示波器电源不稳影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