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ewmin可以切换屏幕方向么

楼主(2022-01-24):
就是跟手机那样,横屏、竖屏切换
只不过是通过按键的形式

网友A:
这个高级了,好像还真没切换过,
一般设备都是固定的显示方向

网友B:
可以的啊,你可以写个标记,按键按下实现一种显示方式,按键没有按下实现另一种方式

网友C:
这应该是可以的,屏幕显示的角度修改呗

网友D:
可以的,之前屏不是都有个设置横屏还是竖屏显示么,你可以这么搞

网友E:
这个按键应该是没问题的,你找到设置横竖屏的参数就行

网友F:
通过按键按下,实现横屏还是竖屏肯定可以,屏幕有参数可以设定的

网友G:
这个没问题的,之前我看到过屏幕有横屏or竖屏的参数选择

网友H:
你说的这种方式,没什么问题,不过你要修改屏的底层驱动函数,不过也不复杂

网友I:
当然可以搞,修改屏的显示参数呗,所谓的屏参

网友J:
没问题,可以按你的思路来的

网友K:
按键仅仅是个信号输入,你要通过这个信号输入进行修改屏的显示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