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ameya360采购电子元器件商城元器件需要了解哪些知识

楼主(2022-01-24):
价格:111 元
在电子元器件商城采购元器件还是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像新手刚入行的来说,还是得注意一些型号、供货、辨别真伪等等还是很重要的。不仅要知道这些还得电子元器件的知识,如果还不清楚的,那就来讲讲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这些需要具备的知识。

一、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必须了解电子元器件的分类
1、首先主动元件与被动元件主动元件指当获得能量供给时能够对电信号激发放大、振荡、控制电流或能量分配等主动功能甚至执行数据运算、处理的元件。主动元件包括各式各样的晶体管、集成电路、影像管和显示器等。和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是息息相关的。
2、其次有源元器件与无源元器件有源元器件对应的是主动元件。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需要能量的来源而实现它特定的功能。有源器件自身也消耗电能,大功率的有源器件通常加有散热器。和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是有联系的。
3、最后分立元器件是与集成电路根据器件的物理结构、电路功能和工程参数,可将有源器件分为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与集成电路相比,分立元件是相对的。IC是一种将晶体管、阻容器等电路所需的元件与布线相互连接,制成一个或几个半导体晶片或介质基片,封装成一个整体,并具有电路功能的电子元器件。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是要熟知的。
二、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判别元器件的是否真品
1、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看元器件表面痕迹:看芯片是否有打磨痕迹,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都会有细纹,甚至以前印的字都会有微痕,有的bai还在芯片表面涂了一层薄薄的涂料,看上去有些光亮,没有朔胶的纹理。
2、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看脚:凡光亮如“新”的镀锡脚必为整装待发之货,正品IC脚绝大多数应为所谓银粉脚,颜色较暗但成色均匀,表面不应有氧化痕迹。此外DIP等插件的插针不应该有擦花的痕迹,即使有(再包装就会有)擦痕也应该是整齐的,方向一致,并且金属片暴露处应该光洁无氧化。
3、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看印字:目前大多数芯片都是用激光打标签或用专用芯片印刷机印刷,字迹清楚,既不显眼,也不模糊,不易擦除。整修过的芯片或者字迹边缘被清洁剂腐蚀而产生“锯齿感”,或者印字不清,颜色深浅不一,位置不对,容易擦掉,或者太明显。此外,目前丝印工艺的IC大厂早已淘汰,但许多芯片翻新由于成本原因仍采用丝印工艺,这也是判断丝印工艺是否会稍高于芯片表面的依据之一,用手触摸能感觉到细小的不规则感或有发涩的感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小型激光打标机的售价大幅下降,翻新IC越来越多地采用激光打标,有些新片也会使用这种方法改版或干脆改版来提高芯片的档次,这就需要特别注意,而且这种区分方法很难,需要练“火眼金睛”。
4、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查看器件生产日期和封装厂标号:发货标号包括芯片底面,其生产日期应与器件产品一致,而不是公司的翻新产品标号混淆,其生产时间不一致。尽管的芯片正面的标记等内容一致,但有时数字不一致(例如标记的是“吉利数”)或生产日期与设备产品不一致,设备产品底部的标记若很模糊也表明设备产品是的。
5、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看器件厚度及看器件边沿测量:不少原激光印字的打磨翻新片(功率器件居多)由于要去除原标记,必须打磨较深,这样器件的整体厚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尺寸,但不对比或用卡尺测量,一般经验不足者仍难以分辨,但有一种变通识破法,即看器件正面边沿。由于塑料封口装置在注射成型后必须“脱模”,所以器件的边沿虽然呈圆形(R角),但是尺寸不大,在打磨加工时很容易将这个圆角磨成直角,因此器件的正面边沿一旦是直角,就可以判断为磨料。
对于新手和刚入行的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关乎公司盈亏和发展方向,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一定注意可以了。不过在电子元器件采购商城中我推荐AMEYA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