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配对后,工作状态会改变么

楼主(2022-01-24):
把蓝牙上电自动配对,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断开连接。

尤其是时间长了之后,

请问这种通信,是要定期重启蓝牙模块,还是无线连接不稳的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无线连接的问题

网友B:
连接不稳定

网友C:
这个是连接不稳定造成的,和蓝牙配对没有关系的。

网友D:
距离近一点,或许有改善,试试看

网友E:
连接不稳定,如果长时间没有通信,在下次通信前重新连接一下。

网友F(2022-03-03):
一般不会改变工作状态啊

网友G:
你可能是蓝牙信号不好导致的吧

网友H:
定期重启啊?是不是缓存满了啊?

网友I:
是不是你的数据量过大导致的掉线啊?

网友J:
感觉不会这样的啊,一般模块信号不好会断开的

网友K:
你可能是周围有干扰信号导致的这样

网友L:
听你的描述哈,应该是无线连接不稳导致的

网友M:
你得查查,周围是不是有干扰源啊,是不定时的断开还是有规律的断开 ?

网友N:
这个我觉得配对成功,连接成功是不会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