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单位的门禁卡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1-24):
看见手机里的NFC可以复制门禁卡,
就试了一下单位的门禁,还真的成功了
以后就不用天天带着卡了

但,问下,这是什么原理,有做相关产品的么?

网友A:
这个有好几种吧

网友B:
就是NFC射频卡,你单位这个应该是没有加密的,所以能复制。

网友C:
楼上回复正确

网友D:
门禁卡还可以这样解锁

网友E:
就是NFC卡啊

网友F:
还是NFC射频卡原理啊

网友G:
一般是你单位的门禁卡只是读了一个卡号,这样的话就能复制成功

网友H:
你这可能就是复制了一个卡号而已

网友I:
手机是NFC的,可以实现模拟卡号功能哦

网友J:
你想问NFC模拟卡号的原理吗?就是复制卡的原理哈

网友K:
你可以去搜一下NFC的功能哈,就懂这块的原理了

网友L:
一般就是NFC模拟个IC卡,这张卡可以复制一个卡号

网友M:
是的,如果门禁是读卡号的一般是可以复制的

网友N:
看你的门禁卡有没有加密,如果有加密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O:
这个原理就是NFC模拟卡的原理,你搜一下看看

网友P:
这个具体我也讲不明白,但是原理就是复制卡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