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芯片技术原理详解

楼主(2022-01-24):
主从关系
蓝牙芯片技术规定每一对设备之间进行蓝牙通讯时,必须一个为主角色而另一为从角色,这样才能进行通信,通信时必须由主端进行查找,发起配对并建链成功后,双方即可收发数据。理论上一个蓝牙主端设备可同时与7个蓝牙从端设备进行通讯。一个具备蓝牙通讯功能的设备可以在两个角色间切换,平时工作在从模式,等待其它主设备来连接,需要时转换为主模式,向其它设备发起呼叫。一个蓝牙设备以主模式发起呼叫时需要知道对方的蓝牙地址,配对密码等信息,配对完成后可直接发起呼叫。

呼叫过程
蓝牙主端设备发起呼叫,首先是查找,并找出周围处于可被查找的蓝牙设备。主端设备找到从端蓝牙设备后便与从端蓝牙设备进行配对,此时需要输入从端设备的PIN码,也有设备不需要输入PIN码。配对完成后,从端蓝牙设备会记录主端设备的信任信息,此时主端即可向从端设备发起呼叫,已配对的设备在下次呼叫时,不再需要重新配对。已配对的设备,做为从端的蓝牙耳机也可以发起建链请求,但做数据通讯的蓝牙模块一般不发起呼叫。链路建立成功后的主从两端之间即可进行双向的数据或语音通讯。在通信状态下的主端和从端设备都可以发起断链,并断开蓝牙链路。

数据传输
蓝牙芯片数据传输应用中,一对一串口数据通讯是最常见的应用之一,蓝牙设备在出厂前即提前设好两个蓝牙设备之间的配对信息,主端预存有从端设备的PIN码、地址等,两端设备加电即自动建链,透明串口传输,无需外围电路干预。一对一应用中从端设备可以设为两种类型,一是静默状态,即只能与指定的主端通信,不被别的蓝牙设备查找;二是开发状态,既可被指定主端查找也可以被别的蓝牙设备查找建链.

网友A:
感谢分享,不错的知识

网友B(2022-03-03):
蓝牙还是好用,开发起来也不费劲

网友C:
蓝牙现在都是透传/AT,比较方便了

网友D:
蓝牙一般都是寻址,也就是呼叫过程

网友E:
数据传输,蓝牙还是不太行,传输的数据量不是很大

网友F:
蓝牙现在mesh比较火热耶

网友G:
楼主讲的挺好的,蓝牙舒适方便生活了

网友H:
蓝牙一般都可以直接当模块用,而不需要二次开发

网友I:
现在蓝牙谁家做的比较好啊?

网友J:
蓝牙配对还是搞不懂,不是很熟悉

网友K:
蓝牙的出现的确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网友L(2022-04-15):
蓝牙和wifi普及越来越广

网友M(2022-08-15):
一般真实的可以一主带多少个从设备?为什么达不到一主带七个从设备?

网友N:
从芯片支持蓝牙连接数量来看,这与协议栈接口关系比较大,沁恒采用自研协议栈,多主多从可以灵活配置,当前根据实际应用及系统资源情况,默认可以支持3主8从,如果有更高的需求,可以定制支持更多的连接数量。

网友O:
你们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