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是不是有个DSP库

楼主(2022-01-24):
网上看到STM32 说有个DSP库
里面FIR滤波进行数字滤波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滤波好用不好用,这又是一个官方的库么,哪里能够找到

网友A:
是的,有DSP部分,做数字处理的

网友B:
一般都是F4以及以上的芯片,带这个功能

网友C:
这种库很好用的,做一些算法啥的非常有意义

网友D:
滤波可以自己网上找库,移植过去啊

网友E:
你可以去官网找找,针对F4的就行

网友F:
你得网上找的,或者git上找找看,基本都有的

网友G:
官方的DSP库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H:
滤波好像还得针对自己的硬件进行调参吧

网友C:
有的,官方的DSP库我还没用过,不过听说不错

网友I: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啦,可以ST的中文官网找找资料

网友J:
还是第一次听说,
可能用的芯片级别不够,
一会找找看

网友K:
是的 确实有这么一个库

网友L:
是的 可以免费下载这个库

网友M:
在官网可以免费下载

网友N:
应该有好几种滤波方式的吧

网友O:
这种滤波方式是一种经典滤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