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摄像头的接口是标准的么

楼主(2022-01-24):
想加一个摄像头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如何实现

一般是什么接口

网友A:
这个,好像见过的都是用的牛角座,或者端子头自己接的~~
但是感觉应该是有标准的吧

网友B:
标准啊?USB吧,比较标准

网友C:
Mipi好像也是一种,但是我觉得还得是USB的摄像头

网友D:
一般都是USB,mipi或者乱七八糟的

网友E:
摄像头好像还有个DVP接口,不过没用过

网友F:
你如果想要标准,就是USB,如果自己方便还得是MIPI这种

网友G:
看你用什么芯片呗?还有摄像头要求的采集帧数

网友H:
这个最简单还是用USB吧,能好很多,好上手

网友I:
你用什么方案啊?还有成本是否有限制的么,这种都要考虑的

网友J:
一般都是USB好操作,如果linux的话直接挂载就行了

网友K:
如果是ST的MCU芯片,你可以选择带并口的摄像头,能驱动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