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K6U6 软件问题

楼主(2022-01-24):
1、MM32F031K6U6 boot0接地 首次下载程序成功,第二次就不行了 ;
2、 当boot0上拉,程序可以下载,但是 下载了程序都无法运行;   使用的是最新的官网程序q版(之前好像是有n版本的啊)
请帮忙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B: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

网友C:
复位之后可以下载吗

网友D:
boot上拉是下载到哪里啦

网友E:
那就是启动的地址不对了呗

网友F:
最大的可能就是下载之后配置成别的用途了

网友G:
是不是下载之后配置成别的用途

网友H(2022-04-09):
你试试用jlink这种烧录器来烧录呢?

网友I:
你用BOOT这种方式我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知道用调试器烧录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J: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我觉得你这可能是操作没对

网友K:
你上拉BOOT0之后,给弄回下拉状态没呢?

网友L:
正常接地你烧录成功,后来又上拉还 能烧录?

网友M:
你的boot设置没对吧,下拉烧录才行

网友N:
你用调试器烧录吧,别用串口烧录了

网友O:
Boot0下拉,然后用MM32link烧录

网友P:
你仿真跟踪一下呢?可能是你程序不对?

网友Q:
你的boot听你描述可能设置不对,导致启动方式改变了,你看看芯片数据手册吧

网友R:
boot模式没有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