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OpenMv和STM32通信

楼主(2022-01-24):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捣鼓OpenMV和Stm32的通信问题,刚开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一直通信失败,明明使用TTL串口接收OpenMv发送的数据是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但就是无法发给Stm32的USART串口。经过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终于解决了。于是在这里记录学习记录。

一、OpenMv配置1.第一种发送方法

OpenMv代码如下

# Untitled - By: 86188 - 周二 5月 25 2021

import sensor, image, time,pyb
from pyb import UART,LED
import json
import ustruct

#white_threshold_01 = ((95, 100, -18, 3, -8, 4));  #白色阈值
red_threshold_01 = ((2, 51, 11, 127, -128, 127))  #红色阈值

LED_R = pyb.LED(1) # Red LED = 1, Green LED = 2, Blue LED = 3, IR LEDs = 4.
LED_G = pyb.LED(2)
LED_B = pyb.LED(3)

LED_R.on()
LED_G.on()
LED_B.on()

sensor.reset()
sensor.set_pixformat(sensor.RGB565)
sensor.set_framesize(sensor.QVGA)
sensor.skip_frames(time = 2000)
sensor.set_auto_gain(False) # must be turned off for color tracking
sensor.set_auto_whitebal(False) # must be turned off for color tracking

clock = time.clock()

LED_R.off()
LED_G.off()
LED_B.off()

uart = UART(3,115200)   #定义串口3变量
uart.init(115200, bits=8, parity=None, stop=1) # init with given parameters

def find_max(blobs):    #定义寻找色块面积最大的函数
    max_size=0
    for blob in blobs:
        if blob.pixels() > max_size:
            max_blob=blob
            max_size = blob.pixels()
    return max_blob

def send_data_packet(x,y,z,w):
    temp = ustruct.pack("<bbhhhh",                #格式为俩个字符俩个整型
                   0x2C,                       #帧头1
                   0x12,                       #帧头2
                   int(x), # up sample by 2    #数据1
                   int(y), # up sample by 2    #数据2
                   int(z),
                   int(w))
                   #0x5B)
    uart.write(temp);                           #串口发送

while(True):
    img = sensor.snapshot()
    #time.sleep_ms(1000)
    #send_data_packet(x,y)
    blobs = img.find_blobs([red_threshold_01]);

    cx=0;cy=0;
    if blobs:
                #如果找到了目标颜色
                max_b = find_max(blobs);
                # Draw a rect around the blob.
                img.draw_rectangle(max_b[0:4]) # rect
                #用矩形标记出目标颜色区域
                img.draw_cross(max_b[5], max_b[6]) # cx, cy
                #img.draw_cross(160, 120) # 在中心点画标记
                #在目标颜色区域的中心画十字形标记
                cx=max_b[5];
                cy=max_b[6];
                cw=max_b[2];
                ch=max_b[3];

    #data = bytearray([x,y])
                send_data_packet(cx,cy,cw,ch)
    #time.sleep_ms(1000)

楼主:
代码作用:OpenMv使用的是python语言编写,而这段代码的主要目的就是在openmv视野种寻找红色色块,并将其中点坐标发送会Stm32,并在OLED屏幕上显示。

网友A:
OpenMv是个什么高级东西

楼主:
主要通信函数如下
  1. def send_data_packet(x,y,z,w):
  2.     temp = ustruct.pack("<bbhhhh",                #格式为俩个字符俩个整型
  3.                    0x2C,                       #帧头1
  4.                    0x12,                       #帧头2
  5.                    int(x), # up sample by 2    #数据1
  6.                    int(y), # up sample by 2    #数据2
  7.                    int(z),
  8.                    int(w))
  9.                    #0x5B)
  10.     uart.write(temp);                           #串口发送

楼主:
这里使用了数据包的形式发送数据,将一帧的数据包装,并发送给Stm32,此数据包中的包头非常重要,也就是0x2C以及0x12,这两个数据便与Stm32接收中断中进行判断,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

楼主:
对于数据包格式,此等的使用规划:

#pack各字母对应类型
#x   pad byte        no value            1
#c   char            string of length 1  1
#b   signed char     integer             1
#B   unsigned char   integer             1
#?   _Bool           bool                1
#h   short           integer             2
#H   unsigned short  integer             2
#i   int             integer             4
#I   unsigned int    integer or long     4
#l   long            integer             4
#L   unsigned long   long                4
#q   long long       long                8
#Q   unsilong long   long                8
#f   float           float               4
#d   double          float               8
#s   char[]          string              1
#p   char[]          string              1
#P   void *          long

楼主:
对于此处我所使用的"<bbhhhh",
第一个第二个数据为包头,便是b,字符串类型。而后面开始为数据格式,我选择的是h也就是短整型,传输给Stm32的时候,便是两个字节的数据格式。

楼主:
如图,一串完整的数据便是 2C 12 36 00 80 00 2E 00 9D 00。

楼主:
2.第二种发送方法
除了以上这种以包(pack)的方式发送给stm32外,还可以使用另外的一种方法发送:
def send_data(cx,cy,w,h):
    datalist = [ 0x2C,0x12,cx,cy,w,h]
    datalist.append(sum_checkout(datalist))
    data = bytearray(datalist)
    return data

#检验数据和
def sum_checkout(data_list):
    data_sum = 0
    for temp in data_list:
        data_sum =  data_sum + temp
    return data_sum

楼主:
这段代码和之前不同的是:我将0x5B 最后一位的数据校验位改成了用sum_checkout() 这段函数求和取余的方法作为该数据的数据校验位。

楼主:
但是使用这样不封包的方法发送,就必须加上data = bytearray(datalist),将数据转化,才可以进行通讯。

楼主:
二、Stm32配置
Stm32的USART1配置如下: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art1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楼主:
相比于平常配置并未存在较大差别,而实现通信的重要步骤是在USART1的串口接收中断中。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static u8 Rebuf[20]={0};
                static u8 i = 0;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
                Rebuf[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ebuf[0] != 0x2c)
                                i = 0;
                if((i==2)&&Rebuf[1] != 0x12)
                          i = 0;
                        if(i>=10)
                        {
                                memcpy(OpenMV_Rx_BUF,Rebuf,i);
                                i = 0;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清除中断标志
        }

}

楼主:
其中定义了一个OpenMV_Rx_BUF[20]的数组来接收openmv发送过来的数据,需要使用extern修饰这个变量,以便于事项后续操作。

楼主:
同时memcpy()函数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内置函数,可以实现两个数组的拷贝任务。

楼主:
主函数的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OLED_Init();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200);

                    OLED_Refresh_Gram();

                        OLED_ShowNumber(0,20,OpenMV_Rx_BUF[2],3,12);
                        OLED_ShowNumber(20,20,OpenMV_Rx_BUF[4],3,12);
                        OLED_ShowNumber(40,20,OpenMV_Rx_BUF[6],3,12);
                        OLED_ShowNumber(60,20,OpenMV_Rx_BUF[8],3,12);

        }
}

楼主:
前面就提到了,由于我数据包的格式设置问题,存入OpenMV_Rx_BUF[] 数组中的数据,真正有效的是第3、5、7、9位(因为选择了h类型数据格式,一个数据占2位)。

楼主:
总结
博主我之前数据一直发送失败的原因是,博主使用了 uart.write() 这个函数,企图通过 uart.write() 这个函数实现数据发送。

楼主:
这个函数在实现OpenMv和PC端的通信上没有问题,可以将数据打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但在其与Stm32的通信问题上就存在问题。

楼主:
若要使用 uart.write() 实现与stm32的通信,便要使用bytearray()函数将其转化,才可以进行通信。

  1.     FH = bytearray([0x2C,0x12])
  2.     uart.write(FH)

网友B:
请问openmv是什么啊

网友C:
这个函数不需要自己构建是吗

网友D: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这是要转化成为什么类型的数据呢

网友F:
这个是哪种通讯方式啊

网友G(2023-11-05):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H: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I: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J: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I: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K: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I: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L: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I: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M:
这个函数不必要本身构建是吗

网友N:
要转换成什么类型的数据

网友O:
中断是由微控制器内外的各种设备产生的

网友P:
我可以问一下open是什么吗

网友Q:
Setting of timer output pins

网友R:
这个设置只需要在setup()中定义一次,就可以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