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逻辑分析仪抓数据靠谱么

楼主(2022-01-24):
一直没怎么用过逻辑分析仪,感觉抓的波形太整齐了
而示波器抓的波形却能看到很多细节

价格方面逻辑分析仪百十来块钱的东西,

所以,总觉得,它抓的波形不一定靠谱,
各位有对这个了解的么

网友A:
要看是哪方面的数据,一般都很准的。

网友B:
准的,可以看看解析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网友C: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个人理解,
逻辑分析仪是把1和0给抓出来,因为是数字电路,能识别到1和0就能正常通信
示波器显示的更趋于真是波形,多少可能会有些毛刺之类的

网友D:
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E:
只要采样速率高于信号的波特率,就很靠谱。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网友G:
一般来说数据都是对的

网友H:
可以将两个仪器对比一下

网友I:
分析仪的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J:
发送和逻辑分析仪得到的是否一致 就可以验证了

网友K:
处理开关量信号和通讯数据贞肯定比示波器专业,
不能用于模拟量分析或频谱复杂的信号。

网友L:
要看你关注的是什么,你只关注信号是高还是低,那逻辑分析仪就可以,你如果还要关注高电平电压是多少,上升时间是多少,那就必须用示波器了

网友M:
一般抓的是数据和协议,非常靠谱

网友N:
如果只是抓数据是靠谱的,但是一定不要去抓波形,不靠谱,十分不靠谱,被坑过好几次

网友O:
逻辑分析仪是数字类型的,所以显示波形是整齐的呀

网友P:
这个没啥问题,挺好用的,调试利器

网友Q:
你可以先买个便宜点儿的,试试呗,有些人属实不喜欢用逻辑分析仪,喜欢用示波器

网友R:
抓的波形挺靠谱的,你放心吧

网友S:
我用逻辑分析仪感觉挺好,不过波形仅供参考,还得自己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