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SoC:初步介绍

楼主(2022-01-24):
ic, AD, AC, ip, TE
SoC: 将原本不同功能的 IC,整合在一颗芯片中。藉由这个方法,不单可以缩小体积,还可以缩小不同 IC 间的距离,提升芯片的计算速度。SOC称为系统级芯片,也有称片上系统,意指它是一个产品,是一个有专用目标的集成电路,其中包含完整系统并有嵌入软件的全部内容。同时它又是一种技术,用以实现从确定系统功能开始,到软/硬件划分,并完成设计的整个过程。

与SIP的区别:

从架构上来讲, SIP 是将多种功能芯片,包括处理器、存储器等功能芯片集成在一个封装内,从而实现一个基本完整的功能。

与ASIC的区别: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是专用集成电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里面的电路结构式固定不可变的。严格意义上来讲,SoC也可以是ASIC,当某一SoC结构稳定后,可作为ASIC来批量生产。一般来讲,SoC带有CPU和一些外设。ASIC一般是指IP核的设计,也就是某一功能模块,如USB,DDR控制器等。

-----------------------------------------以下仅从SoC的延伸出现基本概念 详尽的信息限于篇幅--------------------------------------

CPU:
         SoC中常用的是ARM 的CPU。ARM-M  ARM-A  ARM-R系列,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选择相应的IP。当然同为RISC指令集的RISC-V联盟的相关IP厂商也有日渐打开市场。

时钟(晶振):
存储设备:

易失性存储器就是和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掉电数据会被清除。

1、  易失性存储器的代表就是RAM,RAM又分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和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他们之前不同在于生产工艺的不同,SRAM保存数据是靠晶体管锁存的,DRAM保存数据靠电容充电来维持。SRAM的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容量比较大的RAM我们都选用的是DRAM。另外,SRAM速度较快。

2、  RAM既然是存储器就要传输数据,传输数据就是通信。通信又分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前面我们所说的DRAM和SRAM都是异步通信的,速率没有SDRAM和SSRAM快。所以现在大容量RAM存储器是选用SDRAM的。S(Synchronous同步)。

3、  Cache常见于CPU中,cache实质属于SRAM,所以是造价高,但是速度快,比DRAM快,在电脑中体现在cache(sram)比内存(dram)快,所以cache作为CPU和内存之间通信的桥梁。

4、光盘、软盘和机械硬盘。(这些在SoC上j基本不使用)

5、  ROM分为MASK ROM、OTPROM、EPROM、EEPROM。MASK ROM是掩膜ROM这种ROM是一旦厂家生产出来,使用者无法再更改里面的数据。OTPROM(One Time Programable ROM)一次可变成存储器,出厂后用户只能写一次数据,然后再也不能修改了,一般做存储密钥。EPROM(Easerable Programable ROM)这种存储器就可以多次擦除然后多次写入了。但是要在特定环境紫外线下擦除,所以这种存储器也不方便写入。EEPROM(Eelectrically Easerable Programable ROM)电可擦除ROM,现在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只要有电就可擦除数据,就可以写入数据。

6、   FLASH是一种可以写入和读取的存储器,叫闪存,FLASH也叫FLASH ROM,有人把FLASH当做ROM。FLASH和EEPROM相比,FLASH的存储容量大。FLASH的速度比现在的机械硬盘速度快,现在的U盘和SSD固态硬盘都是Nandflash。FLASH又分为Norflash和Nandflash。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关注我的ID,了解更多电子技术干货

网友B:
现在很多都是SOC芯片

网友C:
现在电子产品密度越来越高,很多都是SOC芯片了。

网友D:
现在SOC应用越来越普遍了

网友E(2022-03-09):
分不清,我还是先学会用吧

网友F:
现在硬件集成度越来越高,很多都是SOC。

网友D:
现在一般都是将CPU,RAM,ROM封装成一片SOC。

网友G:
关键是SOC的性价比,市面上层次不齐,期待航顺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