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LDO输出端,一般多大电容

楼主(2022-01-24):
我看有10uF的,也有220uf的
一般多大合适

网友A:
要看后面电流需求,一般220的应该也可以了。可以参考一下网上或芯片官方的手册和方案。

网友B:
一般情况下220

网友C:
很多的都是220的

网友D:
一般是两个电容都有

网友E:
那得看输出功率吧

网友F:
有米有470的啊

网友G:
应该参考相关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H:
使用多大的电容和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I:
和你后端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J(2022-02-26):
一般采用0.1uF就行的

网友K:
这个LDO一般都是0.1uF,也可以在并联个10uF的

网友L:
看你输入电源的稳定程度,如果纹波很小之类的,一般0.1UF就行了

网友M:
这个你看看你的LDO的参数,看看推荐数值

网友N:
正常就是0.1Uf,我看现在很多都是这个参数

网友O:
随意啦,一般一个小的一个大的电容就行

网友P: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一般能滤掉纹波和一些毛刺就可以了

网友Q:
大概都是0.1uF的,因为输入电源也很纯净了

网友R:
都可以,随意都行

网友S:
看LDO的手册,参考一下就行了,按手册设计准没错

网友T:
手册写的多少?

网友I:
这个和你瞬态电流变化有关系的,看数据手册曲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