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3与5V通信,串电阻可以么

楼主(2022-01-24):
两个电平的mcu之间通信,
ttl电平,可以通过串电阻的形式实现么

网友A:
这样做很不好

网友B:
还得计算带载能力吧

网友C:
用电平转换器

网友D:
用转换芯片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E:
需要转换一下电平

网友F:
楼主的做法有点偷懒啊

网友G:
这样做有时候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推荐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网友H:
5V的发给3.3V可以,3.3V的发给5V的不行,可能接收会有误码。

楼主:
要可靠,就是电平转换

网友I:
是的,严谨一点,做电平转换,
除非你临时应付,这样有隐患

网友J:
要看3.3V这端能不能承受5V电压

网友K:
电平转换器 会增加空间 和 成本,看使用环境及情况考虑吧

网友L(2022-04-14):
可以,也可以传个二极管

网友M:
一般最好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N:
串电阻好像有人这么干过,但是不是很建议

网友O:
没问题啊,保证电流别超过IO耐受值就行了

网友P:
用三极管搭建一个,也行的

网友Q:
可以,但是串电阻得选择精度高一点的

网友R:
可以实现,之前我看很多TLE的方案都有用串电阻的

网友S:
这种不是很稳定,如果有条件还是做个转换电路吧

网友T:
如果波特率不是很高,可以考虑三级管搭建一个

网友U:
不是很行吧,能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