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跳转到指定位置去执行代码

楼主(2022-01-24):
目的是分两处代码

就是比如默认从0X80000开始执行,我想在这个位置写一小段代码,划分一定的空间,

执行完之后,跳转到0x80200开始执行我真正的代码。

这个怎么跳转呢?

网友A:
楼主这里讲的应该是Bootload跳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讲的应该是Bootload跳转吧

是不知道怎么跳转

网友B:
1 有一种语言叫汇编
void test(void)
{
    void (* my_function)(void);
    my_function = (void (*)()) (0x8000);
    my_function();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有一种语言叫汇编
void test(void)

汇编可能大部分人不是很熟悉

回头试试C,感谢分享

网友D:
这个需要指定地址哈

网友E:
使用汇编语言进行跳转

网友F:
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

网友G:
是不是只能通过汇编语言来实现呢

网友H:
使用指针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I:
看看iap升级的例子

网友J:
如果能操作堆栈可以直接修改返回地址然后函数退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