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eMiniBoard开发板下载失败

楼主(2022-01-24):
我是用keil开发eMiniBoard开发板,处理器为MM32F0133C7P,在下载了MM-LINK安装到Keil后,设置MM-LINK下载。
前几次下载很正常,但突然就不行了。启动下载后,弹出窗体

提示信息为:
Load "E:\\软件及学习资料\\硬件开发\\STM8&32\\STM32\\MM32F0133 eMiniBoard\\MM32F013x_Lib_Samples\\MM32F013x_Samples\\RegSamples\\GPIO\\GPIO_Toggle\\KEILPRJ\\OBJ\\MBOUT.axf"
Dll Verison 1.08  Build date: 2020-10-13
Emulaor: MM32-LINK, SN: 0027824, Hardware: A, Firmware: 1.33
Manufacturer: MindMotion, Date: 2021-02-02
Appliaction: MM32-LINK, Version: 1.69
Connect Mode SWD, Speed Auto
Out put voltage 2.79V, current 10.00mA, target voltage 3.12V
Target is Running!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23:32:39
这是什么情况?板子坏掉了?

网友A:
估计是板子坏了

网友B:
无法连接,检查一下连线。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链接有无问题

网友D:
供电,接线

网友E:
是芯片锁死了吗

网友F:
这个是芯片的坏了吗

网友G:
是不是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H:
看下 KEIL DEBUG SETTING 能不能识别到吧,然后就是重新插拔下电源接口及编程器,再试下看看

楼主:
应该是主芯片坏掉了,唉,抗静电能力有点差

网友I:
检查一下硬件是不是故障了

网友J:
MiniBoard开发板不至于这么脆弱吧

网友K:
之前出现过,点击一次复位就行了。

网友L(2022-03-09):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主芯片坏掉了,唉,抗静电能力有点差

一般很少有静电击穿的,可能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很少有静电击穿的,可能巧了

也可能自己运气不好,碰上了

楼主(2022-04-16):
解决了,真不容易。本打算彻底放弃的。今天又捡起来,不死心,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接入电脑,打开keil工程,查看配置,还是不行。于是断开电缆,短接BOOT0和VDD,重新接入电缆。MM-Link Debugger的配置中有了变化,显示出SW 设备名称:ARM CoreSight SW-DP。试着下载,成功了。哈哈哈,看着闪烁的LED,庆幸自己没有放弃。棒极了!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经验。BOOT0是CN9的标号第60针脚,靠近按钮、LED那边的内侧的排针的第三个针脚,短接这个针脚和它同一侧最前面的针脚(第64号,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