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置为开漏输出电压输出高电平太低

楼主(2022-01-25):
我使用的是HC32F460KETA,想用引脚来驱动5V电压控制PMOS控制电源控制电路如下
我已经配置为开楼输出,但是高电平只有3.8V左右,关不断。
引脚用的PB9,也支持5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尝试这样呢

网友B:
这样一样关不断,
AO3401的开启电压只有1V。你3.3V和5V相差1.7V了,MOS管肯定已经导通。了。
倒不如在线上串联一个绿色发光二极管,压降正好是1.7V左右。
这样,高电平关断的时候,MOS管GS上只有0.1到0.2V的电压,不会导通。
而低电平控制AO3401导通,GS上有3.3V电压,AO3401只需要2.5V以上就能可靠导通了(当然,最好4.5V以上)。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开了上拉使能,3.3V和5V共同作用了。关掉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是跟电阻有关系呢

网友D:
管子的压降是多少啊

网友E:
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F:
和理论值有些差距啊

网友G:
换一种输出模式呢

网友H:
是不是接反了啊

网友I:
楼主都说是来了上拉使能

网友J:
确定可以接5V?

楼主:
可以的,不不用模拟的话可以容忍5V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用开漏输出的是时候,我把上拉开了,把上拉使能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