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gpio状态配置

楼主(2022-01-25):
GPIO配置问题,就是我想弄明白
什么时候我该用上拉,
什么时候我该用下拉,
什么时候不带上下拉
什么时候推挽输出

IO的状态是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跟使用有关,比如IO输出的话,一般漏极开路之类的
要看干什么用

网友B:
对这个是看应用的,比如串口,IO输出,输入,什么的配置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参考例程即可

网友C:
由应用决定,看是需要驱动,还是数据传输

网友D:
有具体应用决定,可以参考一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