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键盘2.4G无线连接如何实现?

楼主(2022-01-25):
我自己设计了一款键盘,目前卡在了无线连接这个地方。USB接入之后测试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如何设计成无线的。

是否是直接主控连接一个nrf24l01,电脑端连接一个nrf24l01,然后配置它们串口接收就好了呢?

但是电脑端的nrf24l01也是通过串口连接主机的,这样主机就会识别它为一个串口而不是HID设备,那么添加一个HID芯片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2023-07-05):
对,配置成串口接收就行了

网友B:
一般电脑端的设备要以USB的方式实现的才行哦

网友C:
你上位机的接收器要是HID才行

网友D:
对啊,串口肯定不能当做个HID设备来用的

网友E:
你可以用蓝牙的方式啊,电脑也有蓝牙的话,就OK了

网友F:
对,你要添加个HID芯片才行

网友G:
你的HID芯片也不行吧,你得让它知道是个键盘设备才行哦

网友H:
你需要将电脑端连接一个nrf24l01的做成个USB设备才行

网友I:
电脑端要用USB接口的,模拟成device。

网友J:
你好,可以联系我,17722508231邓生

网友K:
不能用串口的,用usb才对

网友L:
添加个HID设备芯片估计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