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用的是台达HMI和台达PLC,HMI的配方中如何设置开关?

楼主(2022-01-25):
编程软件还有硬件都是较老版本,DOPsoft2.0,想知道怎么在配方功能里控制M的开闭?

网友A(2022-11-21):
你说控制M的开闭,M是什么啊?电机么?

网友B:
那你还得找原厂的技术支持才行啊,毕竟PLC都开发起来比较难

网友C:
它这个没有说明书之类的么,查查指令呗

网友D:
你可以看看之前的开发文档吧,可能会知道如何控制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就是PLC是绝版的,太难开发的家伙

网友F:
建议楼主,首先要确定版本支持你的硬件,不然容易白折腾呢

网友G:
没咋接触过PLC,话说,PLC是不是开发都一套流程啊?

网友H:
建议楼主还是找找原厂吧,也许能快速的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I:
这个软件有没有手册啊,可以看看手册然后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J:
还用PLC啊,换成单片机哈,好开发,好维护,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