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自己设计嵌入式开发板,核心板最少需要哪些部分?

楼主(2022-01-25):
我想自己设计一块arm开发板,比如s3c2440的开发板。
核心板最少需要有哪些部分就可以直接控制led灯亮灭了(不用底板)?
另外,我有买过一些现成的开发板,比如tq2440,也看过它的核心板原理图。
但是这些原理图加了很多很杂的内容,比如加入一大堆电容并联的图进去,让我搞不清楚这些电容该不该放进核心板,也不知道这些电容有些什么作用。
我希望直接根据datasheet里面的说明做出一块核心板

网友A:
最小系统

网友B:
可以参考最小系统板,这样画图就可以有些快了。

网友C:
电源,时钟。

网友D:
电源管理,时钟电路,复位电路。

网友E(2022-04-12):
开发板的话,看你主要往哪个方向使用

网友F:
比如你要用控制,是不是要有继电器啊,开关量输入输出,这样是不是就要有隔离电路呢

网友G:
电容之类的放在核心板是为了与MCU近距离,如果远了就失效了

网友H:
滤波,电容基本上都是滤波作用

网友I:
你要设计一款核心板的话,接口部分要规划好

网友J:
多看看几家开发板,自己就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了

网友K:
核心板最少应该有电源,外设IO引出,指示灯(可有可无)复位,晶振时钟这些基础的

网友L:
核心板就是让MCU可以能运行起来的呗,多了的都叫外设了

网友M:
你参考一下做的比较好的开发板的硬件吧

网友N:
我之前做过几个开发板(自己玩的),基本都是电源,复位,时钟,MCU基础外围电路,IO都引出就没了

网友O:
看个人需求哈,需求觉得产品

网友P:
如果东西不是很多,可以做一款开发板,而不是核心板+底板的形式

网友Q:
自己核心板的目的是方便MCU可以给别的板子使用,但是你要自己设计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R:
电源,时钟,存储。

网友S:
核心板我觉得可以让它单独运行就行,这就是核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