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嵌入式软硬件IIC问题,IO口模拟IIC

楼主(2022-01-25):
MTK平台 使用IO口模拟IIC,能够正确读写总线上的GPIO扩展口芯片,但是当读写同一总线上的g——sensor芯片时(软件器件地址没写错),只能读出CHIP-ID寄存器的正确值,但是当读其它寄存器时候,得出的值不是0就是器件地址的值,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器件差异?

网友B:
请移步到MTK论坛,很好奇怎么到这里来了?

网友C:
哈哈,进错门了

网友D:
模拟I2C的话,挂载多个I2C从机好像是不太行吧?

网友E:
建议用硬件I2C是不是可以更好一些呢?

网友F:
MTK平台没用过的,你可以找这个平台的技术支持问问呗

网友G: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数据手册来分析一下?

网友H:
不知道,一般挂载多个设备,我都是用硬件I2C的

网友I:
mtk是啥,这不是新唐么

网友J(2022-03-05):
缺少上拉电阻

网友K:
一般硬件iic都有问题。

网友L:
模拟iic速度也可以的。

网友M:
程序进入中断了吗

网友N:
这个硬件没有用过。

网友O:
iic不响应吗

网友P:
是不是电流不足呢?

网友Q: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时序吧

网友R:
去看单片机板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