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大佬用过STMC109电流检测芯片呢,求支招?

楼主:
这是技术手册上的应用电路。可是我没搞懂这个LOAD端应该怎么接。

这是我的电路。VOLLOTEL代表+12V。是否正确?

网友A(2022-02-11):
这是哪的片子,我用过的是直接传到电路里的,这个看不懂

网友B:
load就是你的负载啊

网友C(2022-05-05):
R22好像电阻有点儿小啊

网友D:
你这电路好像没啥毛病,但是R22和R21是不是应该均分呢

网友E:
数量级差的太多了

网友F:
建议把R22换成K级别

网友G:
看着是没啥错误,但是这个采样电阻你得按手册推荐的来

网友H:
首先,你说的负载,就是指电路输出端所接的负载,从芯片的图上看是属于电流高边取样。取样电阻相对于负载来说是串联在电路的正极端。电源正极电流通过取样电阻再流过负载回到电源负极,形成电流回路。
你的图纸有三点需要确认,第一,电流芯片的负载电阻,即你的R21,一定要按照手册给出的阻值(看芯片的电路示意,此电阻即运放的输出负载电阻,它的大小关系到运放的工作特性),第2,你图上的R22 ,是用作输入隔离(匹配)的,一般不宜过大。第三,你的取样电阻R20,用的1欧,感觉很大了,有没有计算电流取样芯片的工作范围是否超出?

网友B:
load就是你的负载供电电路啊

网友I:
正常是没啥毛病吧,可以用

网友J:
这种也可以用ADC直接串联个采样电阻来搞

网友K:
这种电流检测芯片第一次看到耶,还挺好玩

网友L:
你得电路应该没啥问题,就看看电阻的阻值是否合理吧

网友M:
电路是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