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cap01电容芯片固件程序问题

楼主(2022-01-25):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芯片应该是不用自己烧录程序的啦

网友B:
你可以用正确通讯的方式进行通讯,应该就行

网友C:
这个建议你还是查看一下数据手册哈,看看到底怎么使用

网友D:
一般情况,这种芯片都不需要自己烧录程序的

网友E:
这种,你得有固件程序才能烧录固件程序的,你看看官方提供给你固件了么

网友F:
听你的意思就像类似于触摸芯片似的,估计啊,你不用给这芯片烧录程序就行

网友G:
你可以问问这芯片的厂家嘛,就知道是否需要烧录程序啦

网友H:
应该是不用烧录程序的,你可能直接使用就行了

网友I:
你直接先驱动一下呗,如果有应答了,就没必要烧录程序了啊

网友J:
这种芯片基本上都是出厂自带程序的,不需要自己烧录

网友K(2023-01-03):
这个要自己烧录固件 在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