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片通电后不能执行程序且各个引脚都输出高电平原因是...

楼主:
建造了一个51最小基础板子,用于和L298N结合使用控制电机,电源是四节1.5v电池将电池正极和L298N的12v输入端连接,并将5v端引出用于给51芯片供电,芯片已经下好程序,但是不执行,除了GND和晶振电路拐角其他都为高电平,我测试了一下拆除芯片后,其底座部分相互之间是不导电的(也就是说芯片上出了问题导致他并不能执行程序并且各个引角都输出高电平),但是在开发版上测试芯片是好的并无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况

网友A(2022-01-25):
就放一个L298N能看出来啥问题啊,这个只能给你分析一下先测一下5V电源是否正常,然后你把你的板子电路和实物图拍出来给我们看看

网友B:
实物图贴一个看看

网友C:
程序都下进去了?

网友D:
电源方面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E:
像是哪里短了

网友F: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