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d9956芯片调试SYNC输出频率为10M,与系统时钟到 1/4不相符合

楼主(2022-01-25):
调试AD9956芯片时,电路取自师兄的dsp+dds电路的一半,师兄电路配置成功,我调试硬件电路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无源晶振不起振,后调试成晶振一端起振,一端不振,据说这样晶振也是正常工作了,reset复位后SYNC_OUT管脚输出频率为10Mhz,与应有的系统时钟频率的1/4不符合,尝试下载程序,该管教输出频率不变,不明白这里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你的驱动不正确吧,哪有晶振一端起振一端不起振的呢?

网友B:
这个建议你去查查AD9956的数据手册,看看怎么状态代表工作正常

网友C:
你这个复位时钟输出引脚位10M的话,正常么?看看手册怎么描述它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你重新复位一下就行了的

网友E:
这个芯片没用过,不过一般就是SPI驱动好像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