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电源输入短路,会烧坏后级的芯片?

楼主:
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把P21中的电源正负极连到一起短路了,然后后级的某个芯片被烧掉了。
电源是笔记本电脑那种12V的输入电源。为什么不是烧电源,而是烧了负载?原理上怎样解释?

网友A(2022-02-08):
不太隔离的,是有可能串一片的。
不过,你这是输入端短路,一般不会烧器件,
不必纠结,可能是碰巧了

网友B:
如果不用隔离的话,电源的回路,会有问题的。

网友C:
一般电源芯片输入都是有保护的

网友D:
一般情况是烧电源的,而不是负载的

网友E:
以后操作之前建议先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短路的,不然很危险呐

网友F:
你这个POWER网络接哪儿了?

网友G:
电源有保护吧,可能你的负载被瞬间烧坏了

网友H:
下次注意就好了,一般情况是烧坏电源芯片而不是后级

网友I:
你可以这样,在后级负载这块加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J:
电源有保护,一般都不会烧坏吧

网友K:
你这负载正常做的保护也很好啊,下次做个防反接的P21吧,能好一些

网友L:
我之前也遇到过,3.3V的电源一串都烧坏了

网友M:
做个防反接就不会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