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00mA限流推挽输出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1-25):
好像电源12V以上就难以输出了。

楼主:
更新附件,电路优化

网友B(点评):
第1个方案如何保证输出的2给管子不同时导通,第2个方案如何保证右边2个管子不同时导通

网友C:
至少,方案A会烧左侧推挽输出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焕然一新。

感谢大师指正和方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方案A会烧左侧推挽输出三极管!

谢谢大师指出方案中的缺陷

楼主:
还有就是输入电压12-28V范围,备注A处的4.7K电阻阻值设置是否恰当。

网友E:
看起来会炸管
没见过的肯定是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够的,如下图计算红线所需电流。
你这个7字形限流的效果如何?是计算求解还是试验得出。一般这种7字形 ...

这个限流电路电阻参数进行了修改,本意在24V时限制100ma左右的电流,按E-B压差0.8V计算。(该电路在12V时进行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