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检测元件是RLC中的那一个

楼主(2022-01-25):
用什么电路或者什么芯片可以鉴别出某一电子元件是电阻、电感、电容中的哪一个,求推荐

网友A:
一个电阻加个电压就行。

网友B:
如果是单一器件就可以检测

网友C:
看电压的表现

网友D:
他们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电容和电感最好分辨了 电阻也好分辨啊

网友F(2022-10-08):
加个电阻,分压,然后用AD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G:
我觉得这种区分电容电阻电感之类的,网上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H:
这个还没研究过,但是分析其特性是可以的

网友I:
好像你得知道是什么元件,才能实现测试吧

网友J:
这个最好是图像识别能稳点

网友K:
给个交流信号检测两端电压再给个直流检测,然后比较

网友L:
这是啥需求啊,比较好奇

网友M:
电感当成一个导线呗,电容就当断线了,电阻就分压了

网友N:
自己DIY吧,好像没有现成的

网友O:
根据它们的特性去区分就行了

网友P:
应该可以,可以用电压来区分

网友Q:
没试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用A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