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寄存器操作GPIO

楼主(2022-01-25):
AD, IO, ST, gp, pi
硬件平台:stm8s103
编译环境:IAR for stm8

#include <iostm8s103f3.h>
#include <intrinsics.h>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端口D.
    PD_ODR_ODR4 = 0;        //PD4输出低电平
    PD_DDR_DDR4 = 1;        //设置D端口,位4输出
    PD_CR1_C14 = 1;         //引脚设置为上拉输出
    PD_CR2_C24 = 1;         //设置10MHz输出(翻转速度)

    while (1)
    {
       PD_ODR_ODR4 = 1;    // PD4输出高电平
       //  PD_ODR_ODR4 = 0;    // PD4输出低电平
    }
}

网友A:
然后呢,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