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03A V1.36版本和V2.06版本SD卡驱动疑问

楼主:
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画的板子,芯片AT32F403ACGT7,我使用V1.36的库,使用SDIO2_MMCCARD例程,然后使用DMA模式,和使用POLLING模式,程序都可以正常跑下去,singleblock和mutileblock测试通过;但是使用V2.06版本驱动,SDIO_MMC程序,将SDIO1相关定义时钟引脚等换成SDI02,使用POLLING模式可以正常运行;使用DMA模式,singleblock测试发送数据就会卡死,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有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if(sdio_data_init_t->transfer_direction == SDIO_DATA_TRANSFER_TO_CARD)
    {
      sd_dma_config(buf, length, DMA_DIR_MEMORY_TO_PERIPHERAL);
      SDIOx->inten |= SDIO_INTR_STS_WRITE_MASK;
      transfer_error = SD_OK;
      transfer_end = 0;
      sdio_dma_enable(SDIOx, TRUE);
    }

    while(!(SDIOx->sts & SDIOx->inten) && timeout)
    {
      timeout--;

      if(transfer_end)
      {
        break;
      }
    }
就是在这边卡了,timeout=0xffffff;
求帮忙

网友A(2022-01-25):
只修改了 “将SDIO1相关定义时钟引脚等换成SDI02” 吗?
相应的中断配置函数修改没?

网友B:
sdio2 dma通道应该是通道5,这里有改到吗

网友C(点评):
哎呀,这个好像没改,我去试下看看,Thanks♪(・ω・)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io2 dma通道应该是通道5,这里有改到吗

哈哈,一改就OK了,谢谢啦

网友D:
这是个什么编程工具啊

网友E:
可以手动修改版本吗

网友F:
那就只能换库了是吗

网友G:
跳不出来这个循环了啊

网友H:
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