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咨询一个场效应管参数,PDF文档上找不到

楼主(2022-01-25):
   如附图所示为常见的马达驱动电路,我在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假设马达工作电流为红色线所示,那么续流电流应该是如紫色线所示。我的问题是:1)一般场效应管的允许最大续流电流可以过多少?这个我在PDF中没找到。 2)有这个续流二极管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在外部另加续流二极管(这个要看1)中的电流,如果本身内部二极管允许的电流很大,我想应该可以不加)
   提出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在主板调试中马达运行的时候关电源,3.3V对地短路了,我怀疑是马达驱动这一块引起的!

马达驱动电路

马达驱动电路

楼主:
  找到一家场效应管PDF文档上标注了体二极管参数的,如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体二极管的过电流2.5A远小于场效应管的额定工作电流30A,开关的延迟时间倒是数量级比较接近!因此,如果是驱动电机等大电流的感性负载,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在场效应管外部额外加上合适的续流二极管,以增加工作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A:
3.3V 在哪里?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 在哪里?没找到

24V DC-DC 变5V,LDO 5V 变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 DC-DC 变5V,LDO 5V 变3.3V

图片上有3.3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有3.3V吗?

  如图后面并没有3.3V的字样,3.3V是在第二段讲的,这个语法上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后面并没有3.3V的字样,3.3V是在第二段讲的,这个语法上有问题吗?

"3.3V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