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LTspice仿真(差分信号输入单端输出),普通运放替代差分运放?

楼主(2022-01-25):
1,有一款板卡中使用到了INA826这个仪表运放,用途是测试一个差分信号(1KHz),不需要放大;
2,INA826后端接ADC,板卡上ADC会使用外部万用表进行校准;
3,板卡ADC精度千分之五。
由于交期和成本考虑,想使用低成本的普通运放代替,进行了以下仿真,请问这样是否可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yOTY3NHxhYThlYTQzM3wxNzU5NjYwNDAzfDB8

网友A:
1,你确定你说的找个运放比差分的便宜?

2,差分高精度运放主要是内部分参数都匹配好了,offset  drift都有优势,你大信号的仿真看不出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确定你说的找个运放比差分的便宜?

2,差分高精度运放主要是内部分参数都匹配好了,offset  drift都 ...

谢谢解答。
1,我们会选成本低的运放,并比差分的便宜
2,我们计划选OPA2196,因为是双通道,成本可省一半,Offset可通道校准,drift还行。

网友B(2022-03-09):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1,我们会选成本低的运放,并比差分的便宜
2,我们计划选OPA2196,因为是双通道,成本可省一 ...

问题不是运放,而是你外部的电阻很难匹配.

网友C:
这种单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正输入端阻抗R1+R3,负输入端阻抗R2,并不平衡,如果输入信号阻抗很高会引人极大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