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帮忙

楼主:
如上图1,浪涌电压来了可控硅可以触发,但是可控硅会一直不断,前面电源是24V,2A。
问题一:有没有办法让可控硅自已在浪涌过后断开?浪涌时间是0.5-1mS。

问题二:我在门极加了电容后不知道开关如何控制,G极负压是否能关断?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加控制信号?
如下图2的红线。

跪求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A(点评):
楼主直接将电源短路岂不更危险!建议楼主试试稳压二极管。

网友B(点评):
这个电路不能用。得换其他设计。

网友C(2022-01-25):
有关断的要求,应该可以使用可关断可控硅吧。
网上介绍的是:可关断可控硅GTO(Gate Turn-Off Thyristor)亦称门控可控硅。其主要特点为,当门极加负向触发信号时可控硅能自行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关断的要求,应该可以使用可关断可控硅吧。
网上介绍的是:可关断可控硅GTO(Gate Turn-Off Thyristor) ...

嗯,谢谢您的回复,如果这是一个可关断的可控硅,应该怎么加触发信号关断呢?如果我要打开1ms,然后1到2mS关断。有办法吗?

网友D:
如果只是抗浪涌,建议选大功率的TVS即可,TVS是钳位保护。
你这个电路,是过压直接把24V输入短路,这是极度危险的,似乎大部分场合也不需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抗浪涌,建议选大功率的TVS即可,TVS是钳位保护。
你这个电路,是过压直接把24V输入短路,这是极度 ...

嗯,谢谢您的回复,这个电路tvs是可以。但是上次一个电路浪涌10mS,tvs扛不住,所以想研究一下这个电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关断呢?

网友E:
THYZORB® Thyristor Surge Protection Devices

网友F:
硬要这样来,把可控硅换成三极管不就好了,

网友G:
tvs扛不住,可以在前面增加大电感(电感量mH级以上),实测效果很明显的。我的产品在做雷击浪涌测试时就是这样的组合才能过。用NTC+TVS是无效的。

楼主(点评):
没什么用吧,加大电感只是会让电流变慢,时间长一点而已,但是能量是一样大的吧。

网友G(点评):
@Power0088 第一,你要了解什么是脉冲电流,第二,你要了解你说的浪涌电流是什么特性,你自己也说了浪涌时间是0.5-1mS。第三,再复习电感的原理以及在电路中的特性。第四,想想我为什么强调电感量要mH级别,而不是uH、nH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要这样来,把可控硅换成三极管不就好了,

三极管做不了吧,如果浪涌是1000A,Ib电流不好控制,而且三极管电流也太不到这么大吧。

网友B: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ltc4367.pdf

网友H:
这种场合用下面这种压敏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种场合用下面这种压敏电阻可以吗?

楼猪没说要过啥标准。GJB?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ltc4367.pdf

老师,你这IC时间都是微秒级了,太长了。我现在要的不是方案,我想要我说的电路有没有办法实现?浪涌过后,触发图2中的红色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场合用下面这种压敏电阻可以吗?

我不是要方案,想要我图2的控制。老师有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您的回复,如果这是一个可关断的可控硅,应该怎么加触发信号关断呢?如果我要打开1ms,然后1到2m ...

如果使用可关断可控硅,则需要一个负电压源。ms级的延时应该没问题。

仅仅达到你电路的目的,使用MOS管可能更容易实现。它不需要负电源,只要调整好栅压,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你甚至还可以考虑用大功率的TVS元件来作钳位保护,只是钳位的电压精度不好控制。

楼主(点评):
恩,谢谢老师回答,但我不是为了保护系统。我只是在想我发的电路如何实现可控硅断续流。用MOS管会和用三极管一样,1000A的电流会进入击穿区,VDS压降会很大。

网友I:
一个稳压管+一个功率三极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方案,想要我图2的控制。老师有办法吗?

功能实现应该是没问题,只是看付出的成本是否值得;
我想不到有三五个元件就能实现你需求的电路;
如果让我选,我会用个足够功率的TVS管来防浪涌

楼主(点评):
恩,谢谢老师回答,但我不是为了保护系统。我只是在想我发的电路如何实现可控硅断续流。

网友D:
关键在于系统设计,电源24V/2A,要求浪涌1000A,且钳位到28V,没有这样的要求的吧。
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后级不被击穿,可以后级电压加限压恒流保护,或者后级器件提高耐压,不要老是想着把24V电压钳位到28V。
像汽车电子,24V系统,一般钳位到58V,后级器件耐压60V以上,则可确保不损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系统设计,电源24V/2A,要求浪涌1000A,且钳位到28V,没有这样的要求的吧。
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后级 ...

按楼主电路,可控硅能耐1000A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稳压管+一个功率三极管

功率三极管响应速度也很慢的吧。截止区到饱和区需要越过放大区。而且这个千安级的电流,三极管会工作在击穿区(但时间短可能不会损坏),但是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在于系统设计,电源24V/2A,要求浪涌1000A,且钳位到28V,没有这样的要求的吧。
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后级 ...

恩,谢谢老师回答,但我不是为了保护系统。我只是在想我发的电路如何实现可控硅断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楼主电路,可控硅能耐1000A电流吗?

1000A 能耐1mS的可控硅很多。我用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概的玩玩,不保证。Q1宜用耐压高的。
继电器反应慢,先由C1墊底,尔后NO接点补上,接点仅通过短暂湧流。Q ...

老师你这个应该不行,继电器响应时间mS级别,涌压也只有1mS,触点还没走到NO可控硅可能就把继电器的控制电流拉没了。而且我算了一下,1uF太小了,至少要1000uF,1000V以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湧压只有1mS,那这个就不行了。
只有让24v电源重启,降到0.7v以下,才能复归可控硅。 ...

老师,我准备用负压可关断可控硅,如我开始画的图二需要负压,应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接再厉。继电器宜用多组触点的,如此C1所需容量比前两分电路小了很多。
初中生集思广益玩玩,不保证。
TV ...

老师太厉害了。非常感谢,我先好好思考您这几个图。不过我用可控硅做了手动实验,导通电流如果低于0.5A,G极负压可以关断。所以我一直在想如何得到一个延迟1mS的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举一反三,C1看看多大可以用,多颗并联可降低电容內阻。
若有突波的电压时间曲线就好判断。
还有叧一个构 ...

老师,你27楼这个设计思路是靠C1吧,但是需要好大啊50mF左右。因为涌流1000A-2000A,时间是1mS。Q=It=CU,所以到充到24V,需要容值太大。如果容值不够的话,稳压二极管就要承受太大涌流,查了一下好像很少能承受这么大涌流的稳压管。所以这个电路应该不行,老师,我分析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