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调试小记(一)之ADC+DMA

楼主(2022-01-25):
前言

由于芯片外部大坏境,结合自身内部原因,这次开始改用国产32位单片机。近些年来,国产32位单片机确实做的还可以(靠谱的多了起来),且有着如ST这种在MCU32位领域里的行业标杆,上手一个新的单片机也变得容易的多。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正题。

ADC,模数转换器,会将模拟信号(连续变化的电压值)转换为数字值,以便在处理和控制系统中使用。特定的外围元器件,可以将温度、湿度、光线亮暗、气压大小等等转化成一个会随之变化的电压信号。再通过它,我们的处理器可以得到一个会随之变化的数值。利用其特性,我们可以间接的得到各种信息并加以处理。ADC的位数是其精度的描述,又或者说是最小分辨率,即数字值变化1对应的模拟信号变化是多大。如一个ADC的位数是12位,参考电压为3.3V,那么其数字值变化1对应的模拟信号电压变化为3.3V/(2^12)≈0.8mV。想要获得更高的精度,可以选择位数跟高的ADC或者降低参考电压。ADC又有许多种类,这里不多做介绍,我们使用的是逐次比较型ADC。

楼主:
DMA
直接访问存储器,即从一个地方把东西送到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外设,也可以是内存的一个地址。这样在最初配置好后,完全不需要CPU介入,只需要在需要的时候读取对应的内容就行,大大减轻了CPU的负荷。在我看来这是32位单片机真正比8位机强大的最为关键所在。所以在用32位做开发时,我都尽可能的使用DMA去减轻CPU的负荷。

楼主:
各模块程序编写
罗嗦完使用的外设后,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代码的编写。我用的是GD32F103RCT6(注:请确保自己有一个可以编译的GD32F103工程且里面已经包含了标准库)。

楼主:
做任何事之前,先配置以下我们的时钟。
注意手册中提醒的ADC模块的最大时钟频率为14MHz。

楼主:
void SystemClock_Reconfig(void)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u_pll_config(RCU_PLLSRC_HXTAL,RCU_PLL_MUL9);                                //set PLL's Source and multiple number
                rcu_system_clock_source_config(RCU_CKSYSSRC_PLL);                        //select the PLL to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 Due to AHB,APB2,APB1 has been initialized in SystemInit();(AHB = SYSCLK,APB2 = AHB/1,APB1 = AHB/2)
                 * We don't need to configure it again if unnecessary.
                 *
                 * CK_APB1 Max is 54MHz and CK_APB2 Max is 108MHz in GD32F10X,
                 * Please ensure your prescaler is not above Max Frequency.
           */
//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1);                                        //set AHB Clock is equal to system clock
//                rcu_apb1_clock_config(RCU_APB1_CKAHB_DIV2);                                        //set CK_APB1 is equal to half AHB clock                        Fck_apb1 = 72M / 2 = 36MHz
//                rcu_apb2_clock_config(RCU_APB2_CKAHB_DIV1);                                        //set CK_APB1 is equal to AHB Clock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6);                                //set CK_ADCx is equal to CK_APB2/6                                        Fck_adcx = 72M / 6 = 12MHz

                /* Enable all peripherals clocks you nee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2);

                /* Timer1,2,3,4,5,6,11,12,13 are hanged on APB1,
                 * Timer0,7,8,9,10                          are hanged on APB2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

楼主:
接着,配置我们的GPIO。
把对应的脚配置成模拟输入。

/* the ADC port and pins definition */
#define ADC0_PORT                                                GPIOA
#define ADC2_PORT                                                GPIOC
#define ADC0_CH4                                                GPIO_PIN_4
#define ADC0_CH5                                                GPIO_PIN_5
#define ADC0_CH6                                                GPIO_PIN_6
#define ADC2_CH12                                                GPIO_PIN_2
#define ADC2_CH13                                                GPIO_PIN_3

void GPIO_Init(void)
{
        /* 使用SW下载,不使用JTAG下载,管脚用作其它功能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 demo board LED I/O*/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4);

        /* demo board OLED I/O*/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2, 0);
        gpio_bit_write(GPIOB, GPIO_PIN_13, 0);

        /* demo board IIC I/O*/
#if USED_IIC_SOFT
        gpio_init(IIC_AT24C08_PORT, GPIO_MODE_OUT_OD, GPIO_OSPEED_50MHZ, IIC_AT24C08_SCL);
        gpio_init(IIC_AT24C08_PORT, GPIO_MODE_OUT_OD, GPIO_OSPEED_50MHZ, IIC_AT24C08_SDA);
        gpio_bit_write(IIC_AT24C08_PORT, IIC_AT24C08_SCL, 1);
        gpio_bit_write(IIC_AT24C08_PORT, IIC_AT24C08_SDA, 1);
#else
        gpio_init(IIC_AT24C08_PORT,GPIO_MODE_AF_OD,GPIO_OSPEED_50MHZ,IIC_AT24C08_SCL | IIC_AT24C08_SDA);
#endif

        /* demo board ADC I/O */
        gpio_init(ADC0_PORT,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ADC0_CH4 | ADC0_CH5 | ADC0_CH6);
        gpio_init(ADC2_PORT,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ADC2_CH12 | ADC2_CH13);

}

楼主:
接着配置DMA。
ADC0对应的DMA通道为DMA0_CH0。
ADC2对应的DMA通道为DMA1_CH4。
方向都是从具体外设的数据寄存器到我们自己定义的变量里面。
次数=总的通道数x单个通道采集多少次。
最后记得打开DMA循环模式。这样在开启转换后,我们ADCn_Buffer[ ][ ]里面的值一直会是最新的。

楼主:
/* ADC0 and ADC2 ADrawbuffer definition */
#define ADC0_CHANNELS        3
#define ADC0_NUMBER                16
#define ADC2_CHANNELS        2
#define ADC2_NUMBER                16

uint32_t ADC0_Buffer[ADC0_CHANNELS][ADC0_NUMBER] = {0};
uint32_t ADC2_Buffer[ADC2_CHANNELS][ADC2_NUMBER] = {0};

void DMA_Init(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ADC0;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ADC2;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 */
        dma_deinit(DMA0, DMA_CH0);
        dma_deinit(DMA1, DMA_CH4);

        /* initialize DMA0 channeln(ADC0) */
        dma_init_ADC0.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ADC0.memory_addr = (uint32_t)(&ADC0_Buffer);
        dma_init_ADC0.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ADC0.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32BIT;
        dma_init_ADC0.number = (uint32_t)ADC0_CHANNELS*ADC0_NUMBER;
        dma_init_ADC0.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init_ADC0.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ADC0.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32BIT;
        dma_init_ADC0.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ADC0);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0);

        /* initialize DMA1 channeln(ADC2) */
        dma_init_ADC2.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ADC2.memory_addr = (uint32_t)(&ADC2_Buffer);
        dma_init_ADC2.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ADC2.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32BIT;
        dma_init_ADC2.number = (uint32_t)ADC2_CHANNELS*ADC2_NUMBER;
        dma_init_ADC2.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2));
        dma_init_ADC2.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ADC2.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32BIT;
        dma_init_ADC2.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DMA1, DMA_CH4, &dma_init_ADC2);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1, DMA_CH4);

        /* enable all DMA channels you need */
        dma_channel_enable(DMA0,DMA_CH0);
        dma_channel_enable(DMA1,DMA_CH4);
}

楼主:
最后配置我们的ADC。
这里因为用到了DMA所以得把ADC的转换模式配置在连续扫描模式下。
触发源配置成软件触发。
同步模式配置成独立模式。(当然也可以设置成规则并行模式)。
配置通道长度及规则通道转换顺序。
使能ADCn后记得延时一小段时间后再进行自校准。
最后记得把DMA功能开启。

网友A:
楼主您好,我在使用GD32E230中配置PF0为普通IO配置后,引脚无法控制,您遇到过这里问题了吗?

楼主:
void ADCx_Init(void)
{
        /* reset ADC */
        adc_deinit(ADC0);
        adc_deinit(ADC2);
        /* ADC scan mode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2, ADC_SCAN_MODE, 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2,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2, ADC_DATAALIGN_RIGHT);
        /* configure the ADC sync mode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_DAUL_REGULAL_PARALLEL  ADC_MODE_FREE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3);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2);

        /* ADC regular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4,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2, ADC_CHANNEL_6,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0, ADC_CHANNEL_12,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2, 1, ADC_CHANNEL_13, ADC_SAMPLETIME_71POINT5);

        /* ADC external trigger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 ADC internal tempsensor and vrefint enable */
//        adc_tempsensor_vrefint_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0);
        delay_ms(10);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2);
        delay_ms(10);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2);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 ADC DMA function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2);
}

楼主:
主函数程序
在系统时钟配置完后,先配置我们的GPIO和DMA,再配置具体用到DMA的外设,不然有可能有问题(GD32对配置顺序要求比较高)。
在进入while(1)循环之前,使用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开始触发我们的AD转换。
进入while(1)之后,ADC会不停的转换,而DMA也会不停的把ADC转换完成后的数据放到我们指定的变量里。
这里我用OLED做的显示,每秒更新下显示的内容。
另外说下,由于我是用的网上买的开发板做的测试,配置好的AD口都是浮空的,导致给其中一路(如ADC0_CH3)加电压时,另外两路(ADC0_CH4、CH5)的变量BUFF里也会有差不多的AD值。当给每路施加不同的电压时,读出来的数据就都是对应正确AD值的了。这是由于AD口没有外接实际电路导致的,不必意外。

楼主:
int main(void)
{
                /* Define and initialize all Variables */
                uint8_t memory_s[16]={1,2,4,6,8,10,12,14,16,18,20,22,24,26,28,30};
                uint8_t memory_r[16]={0};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Systick. */
                SystemTick_Init();
                /* Initializes all peripherals clock you need */
                SystemClock_Re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GPIO_Init();
                DMA_Init();
                Timer1_Init();
                  OLED_Init();
                ADCx_Init();

#if USED_IIC_SOFT
//                I2C_WritePage(SLAVE_ADDRESS0,5,0,memory_s);
//                delay_ms(100);
                I2C_ReadPageBytes(SLAVE_ADDRESS0,5,0,memory_r);
#else
                I2C1_Init();
                delay_ms(10);
                I2C_WriteOneByte(SLAVE_ADDRESS0,5,5,138);
#endif
                /* trigger start ADCx_channels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2, ADC_REGULAR_CHANNEL);
                while(1)
                {

                                if(Module.LED_REFRESH)
                                {
                                                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4);
                                }
                                else
                                {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4);
                                }

                                if(Module.OLED_REFRESH)
                                {
                                                Module.OLED_REFRESH = 0;
//                                                memory_r[3] = I2C_ReadOneByte(SLAVE_ADDRESS0,5,5);
                                                I2C_ReadPageBytes(SLAVE_ADDRESS0,5,0,memory_r);

                                                OLED_ShowNum(24,0,ADC0_Buffer[0][0],5,16);
                                                OLED_ShowNum(24,2,ADC0_Buffer[2][0],5,16);
                                                OLED_ShowNum(24,4,ADC2_Buffer[1][0],5,16);
                                                OLED_ShowNum(24,6,memory_r[3],5,16);

                                                OLED_ShowNum(96,0,ADC0_Buffer[1][0],4,16);
                                                OLED_ShowNum(96,2,ADC2_Buffer[0][0],4,16);
                                                OLED_ShowNum(96,4,memory_r[2],4,16);
                                                OLED_ShowNum(96,6,memory_r[4],4,16);
                                }
                }
    return 0;
}

楼主:
总结
总的来说,毕竟是STM32的孪生兄弟(异父异母?),只要熟悉STM32,再做GD32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网友B:
您好,我再使用GD32F450的时候,配置也和你一样,采用MDA方式采集,但是读的电压值不对,请帮忙看看,谢谢!
#define MAX_ADC_COLL_CNTS                   50
#define MAX_ADC_CHANNEL_NUMS            5
volatile uint16_t adc_raw_val[250] = {0};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data_parameter;

        /* enable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dma_deinit(DMA1, DMA_CH0);

  /* set the DMA struct with the values */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ata buffer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0_addr        =  (uint32_t)(&adc_raw_val);
        dma_data_parameter.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data_parameter.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data_parameter.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dma_data_parameter.number              =  (MAX_ADC_CHANNEL_NUMS * MAX_ADC_COLL_CNTS);
        dma_data_parameter.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data_parameter.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ENABLE;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0, &dma_data_parameter);

        /* interrupt enable */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0_IRQn, 1, 0);
        /* enable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0, DMA_CHXCTL_FTFIE);

        /* enable channe0 */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0);
}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deinit();

        /* adc clock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adc_clock_config(ADC_ADCCK_PCLK2_DIV4);

        /* ADC mod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data alignment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resolution 12Bit */
        adc_resolution_config(ADC0, ADC_RESOLUTION_12B);//
        /* ADC channel counts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MAX_ADC_CHANNEL_NUMS);//channel counts

        /* ADC channel config */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4, ADC_SAMPLETIME_144); //3.3V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144); //3.3V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2, ADC_CHANNEL_6, ADC_SAMPLETIME_144); //3.3V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3, ADC_CHANNEL_7, ADC_SAMPLETIME_144); //0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4, ADC_CHANNEL_8, ADC_SAMPLETIME_144); //1.1V

        /* Disable ADC0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XTERNAL_TRIGGER_DISABLE);//EXTERNAL_TRIGGER_RISING);//
        /* extern trigger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T0_CH1);
        adc_sync_mode_config();
        //enable
        adc_enable(ADC0);
        delay_1ms(200);

        /* ADC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ADC DMA enable */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adc_dma_request_after_last_enable(ADC0);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网友B:
void ADC_Filter(void)
{
        uint32_t aver_sum[MAX_ADC_CHANNEL_NUMS] = {0};
        uint8_t  i = 0;//, j = 0;

        for(i = 0; i < (MAX_ADC_COLL_CNTS * MAX_ADC_CHANNEL_NUMS); i += MAX_ADC_CHANNEL_NUMS){
                        aver_sum[0] += stADC_Data.raw_val[i+0];
                        aver_sum[1] += stADC_Data.raw_val[i+1];
                        aver_sum[2] += stADC_Data.raw_val[i+2];
                        aver_sum[3] += stADC_Data.raw_val[i+3];
                        aver_sum[4] += stADC_Data.raw_val[i+4];
                        printf("[adc_%d]:%d\r\n", i, stADC_Data.raw_val[i+0]);
                }

                for(i = 0; i < MAX_ADC_CHANNEL_NUMS; i++){
                        stADC_Data.filter_val[i] = aver_sum[i] / MAX_ADC_COLL_CNTS;
                        printf("[filter_%d]:%d\r\n", i, stADC_Data.filter_val[i]);
                }
}
}
-------------------------------------------------
void ADC_Calcu_Voltage(void)
{
        uint8_t i = 0;

        for( i = 0; i < MAX_ADC_CHANNEL_NUMS; i++){
                stADC_Data.voltage_val[i] = (((float)stADC_Data.filter_val[i]*3.3f)/4096);
                printf("[ADC_%d]: %.5f.\r\n", i, stADC_Data.voltage_val[i]);
        }
}
--------------------------------
[adc_0]:28395
[adc_5]:28397
[adc_10]:27886
[adc_15]:28653
[adc_20]:27885
[adc_25]:28140
[adc_30]:27627
[adc_35]:26345
[adc_40]:27113
[adc_45]:28138
[adc_50]:26858
[adc_55]:26347
[adc_60]:26860
[adc_65]:28396
[adc_70]:29421
[adc_75]:28143
[adc_80]:28911
[adc_85]:27631
[adc_90]:28143
[adc_95]:27374
[adc_100]:27882
[adc_105]:26857
[adc_110]:26601
[adc_115]:27371
[adc_120]:26347
[adc_125]:0
[adc_130]:0
[adc_135]:0
[adc_140]:0
[adc_145]:0
[adc_150]:0
[adc_155]:0
[adc_160]:0
[adc_165]:0
[adc_170]:0
[adc_175]:0
[adc_180]:0
[adc_185]:0
[adc_190]:0
[adc_195]:0
[adc_200]:0
[adc_205]:0
[adc_210]:0
[adc_215]:0
[adc_220]:0
[adc_225]:0
[adc_230]:0
[adc_235]:0
[adc_240]:0
[adc_245]:0
[filter_0]:13834
[filter_1]:14663
[filter_2]:30224
[filter_3]:15674
[filter_4]:3088
[ADC_0]: 11.14556.
[ADC_1]: 11.81345.
[ADC_2]: 24.35039.
[ADC_3]: 12.62798.
[ADC_4]: 2.48789.

打印的数据后面都是为0,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总结
总的来说,毕竟是STM32的孪生兄弟(异父异母?),只要熟悉STM32,再做GD32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

没错,大面上的东西差不多,
有些细节有差别

网友(2022-06-28):
GD32F103RE配置和你的一模一样,我用的是GD库的多通道ADC+DMA有问题,老是两个通道数据互串,用回STM32库就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