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引脚PF0配置为IO

楼主(2022-01-25):
各位大侠,我想开启PF0和PF1两个引脚做普通IO,使用官方例程配置代码如下: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    /* configure LED1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GPIO_PIN_0|
    /* reset LED1 GPIO pin */
    gpio_bit_reset(GPIOF, GPIO_PIN_0);
        gpio_bit_reset(GPIOF, GPIO_PIN_1);
引脚无法控制,有知道原因的吗?时钟配置选择的是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楼主:
在网上查的说是时钟配置的问题,看了一天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A:
用仿真器看一下相关寄存器的数据,看看是不是配置正确,咱用过PF端口,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配置没发现任何问题,在主函数做反转测试一下

网友C:
关闭HXTAL再配置GPIO试试,PF0/PF1是外部晶振的输入输出,理论上应该关闭外部晶振才能做GPIO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