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STM32 ADC DMA时EOC中断异常

楼主(2022-01-25):
AD, DM, dc, ADC, DMA
  说明,当使用DMA时EOC中断会不正常,因为DMA后,也就是DR被读取后EOC会被自动清零。但是系统仍然可以进入中断,只不过在判断ADC_IT_EOC时会失败。把DMA关闭后,EOC中断就正常了。

楼主:
u32 ADC12_RESULT[8]    ;

void ADC1_Config(void)
{undefine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phase c ADC channel GPIO as analog input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 ADC1 registers reset ----------------------------------------------------*/
      ADC_DeInit(ADC1);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Independent;//ADC_Mode_RegInjecSimult;//常规和插入都同时转换模式// ADC_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3,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4,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6,5,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7,6,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6,7,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7,8,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12_RESUL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
    说明,当使用DMA时EOC中断会不正常,因为DMA后EOC会被自动清零

    */

楼主: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   //0最高嵌套,中断不被打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0最高响应优先.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楼主: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 ADC_IT_EOC)!= RESET)
    {
            adcdone=1;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EO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