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x canfd 分析仪DIY

楼主:
硬件采用stm32h72x+usb3300+ata6563+tja1020
软件采用qt+usblib。两路canfd 两路LIN总线
完成基本报文收发功能。目前上位机开发中。

网友A(2022-01-26):
自制的?了不起

网友B:
楼主DIY的?怪厉害的

网友C:
这个有必要围观围观

网友D:
必须膜拜

网友E(2022-02-28):
750芯片能买到吗

楼主(点评):
太贵了,自能自己玩玩

网友F(2022-10-09):
该函数执行完后继续后续

网友G: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网友H:
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的功能来获得B的功能

网友I:
itekon? 这使用介面几乎完全相同

楼主(点评):
哈哈 模仿它界面 CANFD+L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DIY的?怪厉害的

谢谢 赞美!

网友J(2023-08-01):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K: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L:
可以在印制线边上再布一根工作地线

网友M: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F: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N: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G: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