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xC,STM32F103xD和STM32F103xE大容量增强型芯片的特性

楼主(2022-01-25):
1)大容量芯片是什么?

高达512K字节的闪存和64K字节的SRAM的芯片为大容量.

楼主:
2)小容量,中等容量和大容量的芯片区别?

      因为STM32F103xx是一个完整的系列,其成员之间是完全地脚对脚兼容,软件和功能上也兼容。在参考手册中,STM32F013x4和STM32F103x6被归为小容量产品,STM32F103x8和STM32F103xB被归为中等容量产品,STM32F103xC,STM32103xD和STM32F103xE被归为大容量产品。

      小容量和大容量产品是中等容量产品(STM32F103x8/B)的延伸,小容量对应的数据手册为《STM32F103x4/6数据手册》和《STM32F103xC/D/E数据手册》。

      小容量产品具有较小的闪存存储器,RAM空间和较少的定时器和外设。而大容量的产品则具有较大的闪存存储器,RAM空间和更多的片上外设,如SDIO,FSMC,I2S和DAC等,同时保持与其它同系列的产品兼容。

楼主:
表:STM32F103xx系列

楼主:
3)规格说明

答:STM32F103xC,STM32F103xD和STM32F103xE型系列是32位的RISC内核,工作频率为72MHz,丰富的增强I/O端口和联接到两条APB总线的外设。

楼主:
4)具有的接口

答:所有型号的器件都包含3个12位的ADC,4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2个PWM定时器,还包含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多达2个I2C接口,3个SPI接口,2个I2S接口,1个SDIO接口,5个USART接口,一个USB接口和一个CAN接口。

楼主:
5)工业级特性

答:STM32F103XX大容量增强型系列工作于-40C~+105C的温度范围,供电电压2.0V至3.6V,一系列的省电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楼主:
6)STM32F103xC,STM32F103xD和STM32F103xE器件功能和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