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 STM8S208MB寄存器

楼主(2022-01-25):
(图片)

楼主:
寄存器
STM8S208MB寄存器采用LQFP80封装,此处的80就表示都会 有80个引脚,其中68个引脚是GPIO。按 GPIO 端口功能分类,依次是

PA 组GPIO端口有6个(PA1-PA6)
PB 组GPIO端口有8个(PB0-PB7)
PC 组GPIO端口有8个(PC0-PC7)
PD 组GPIO端口有8个(PD0-PD7)
PE 组GPIO端口有8个(PE0-PE7)
PF 组GPIO端口有6个(PF0,PF3-PF7)
PG 组GPIO端口有8个(PG0-PG7)
PH 组GPIO端口有8个(PH0-PH7)
PI 组GPIO端口有8个(PI0-PI7)

楼主:
STM8S208MB 每一个端口寄存器位驱动相应的端口引脚。
每一个端口有 5 个寄存器
1.数据方向寄存器(DDR)
2.输出数据寄存器(ODR)
3.引脚输入寄存器(IDR)
4.控制寄存器(CR1)
5.控制寄存器(CR2)

楼主:
用于对输入/输出进行配置。任何一个 I/O 引脚可以通过对 DDR,ODR,IDR,CR1 和 CR2 寄存器的相应位进行编程来配置。

楼主:
端口 x 数据方向(Px_DDR)

楼主:
DDR[7:0]:数据方向寄存器
这些可以通过软件置 1 或者置 0,选择引脚输入或者输出
0:输入模式
1:输出模式

端口 x 输出数据寄存器(Px_ODR)

楼主:
ODR[7:0]: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在输出模式下,写入寄存器的数值通过锁存器加到相应的引脚上。读 ODR 寄存器,返回之前锁存的寄存器值。
在输入模式下,写入 ODR 的值将被锁存到寄存器中,但不会改变引脚状态。ODR 寄存器在复位后总是为 0。位操作指令(BSET, BRST) 可以用来设置 DR 寄存器来驱动相应的引脚,但不会影响到其他引脚。

楼主:
端口 x 输入数据寄存器(Px_IDR)

IDR[7:0]: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
不论引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模式,都可以通过该寄存器读入引脚状态值。该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
0:逻辑低电平
1:逻辑高电平

楼主:
端口 x 控制寄存器(Px_CR1)

楼主:
C1[7:0]:控制寄存器位
这些位可通过软件置 1 或置 0,用来在输入或输出模式下选择不同的功能。在输入模式时(DDR=0):
0:浮空输入
1:带上拉电阻输入
在 输出模式时(DDR=1):
0:模拟开漏输出(不是真正的开漏输出)
1:推挽输出, 由 CR2 相应的位做输出摆率控制

楼主:
端口 x 控制寄存器(Px_CR2)

楼主:
C2[7:0]:控制寄存器位
相应的位通过软件置 1 或置 0,用来在输入或输出模式下选择不同的功能。在输入模式下,由 CR2 相应的位使能中断。如果该引脚无中断功能,则对该引脚无影响。
在输出模式下,置位将提高 IO 速度。此功能适用 O3 和 O4 输出类型。
在输入模式时(DDR=0):
0:禁止外部中断
1:使能外部中断
在输出模式时(DDR=1):
0:输出速度最大为 2MHZ
1:输出速度最大为

楼主:
IO 口配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