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陀螺仪的接线反了怎么改?

楼主(2022-01-25):
STM32F103RCT6陀螺仪的接反了怎么改?

这三个地方改下就可以了。
注意每个地方都需要改,不要漏哦,否则不行!

网友A:
这不是I2c么

网友B:
每日学习一技能

网友C(2022-12-01):
把那个0和1左移几位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是模拟iic不需要修改的。

网友E:
你是需要修改哪里呢?

网友F:
你可以使用代码直接配置的。

网友G:
只要重新配置IO就行了。

网友H:
有什么问题吗?把对应的IO口直接修改了。

网友I:
重新配置下io口就行了

网友J:
0和1左移几位

网友K:
可以直接使用代码控制

网友L:
把对应的io口替换一下就行

网友M:
修改一下io口的配置就行了

网友N:
可以用程序控制

网友O:
没看明白,线接反了,接正确不久好了嘛?把IO口反一下有的可以有的貌似不可以,看设备

网友J:
只需要把相应的io引脚转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P:
可以拆开pcb的焊接线,然后调整。

网友:
这个只能使用模拟iic读取数据了。

网友M:
初始化定义重新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Q:
STM32F103RCT6的总线接错了吗?

网友N:
这个用的不是硬件iic可以直接移植不用修改

网友R(2023-03-07):
可以使用模拟iic读取数据的。

网友S:
接反了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T(2023-05-06):
修改io口的配置就行了

网友M:
把对应io口的配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U:
没看明白,线接反了,接正确不久好了嘛?

网友U:
把IO口反一下有的可以有的貌似不可以,看设备

网友V(2024-03-15):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W: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X: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Y: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Z: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AA: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AB: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AC: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AD: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AE: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