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实测华大单片机HC32f030上电复位的时间有点大

楼主(2022-01-26):
使用IAR环境,在SystemInit()函数中增加一个io口初始化,使它输出高电平,然后示波器两个探头一个接系统供电电源3.3V,一个接io口,然后通过上电看复位时间.
实测大约14ms左右,复位脚一开始使用的是10k电阻加0.1uF电容,后来电容改成1nF后没有什么改善.
虚心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如果是在已经供电正常的情况下,给RESET脚碰接一下地的方法给出复位信号的话,那么io口的电平几乎瞬间(0.2ms)就会变成高电平

网友A:
上电会先等待(约12ms)串口下载命令,再执行用户程序,因此上电延时肯定大于12ms,无解。

不是,F030不需要上电后等串口模式的握手指令

楼主:
手册中提到:BOOT0(PD03)管脚为低电平,芯片工作于用户模式执行 FLASH内 的程序代码.
我的设计中PD3直接接的地,那么应该不会进入ISP状态啊?

网友A:
测量以VCAP为基准点,而不是以3.3为基准点。如果VCAP上的电容较大,就会出现你这种现象。
如果还是这么长时间,就有可能是芯片上电做了固定延时以保证可靠上电。确定HC32f003上电等isp等了12ms左右。
这样的话只有华大内部人才会清楚。

楼主:
VCAP上是按照手册推荐的1uF瓷片电容,应该不是它的原因

网友B:
12ms是哪个时间段的时间;从上电就算起,还是复位管脚电压上升到阈值电压算起?

楼主:
是系统电源达到3.3v开始,到SystemInit()中执行IO置高的时间

楼主:
复位管脚电压几乎与3.3V电源的波形一致

网友C:
内部的时钟振荡器不需要起振时间么?

网友C:
判断BOOT0等引脚的电平,也是需要时间的吧

网友D:
上个图看看上电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看看上电波形
第一张图是3.3v与IO,第二张图是3.3v与reset

3.3v与IO

3.3v与IO

3.3v与RESET

3.3v与RESET

网友E:
是那种无条件复位吗

网友F:
二楼的说的是一种非正常模式吧

网友G:
是什么原因导致复位时间长的呢

网友H:
是不是有写引脚接错了导致的呢

网友I:
那么最后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