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2rc是什么芯片,我买到了,但是发现官网没这个型号

楼主(2022-01-26):
stm32f402rc是什么芯片,我买到了,但是发现官网没这个型号。没有开发资料,cube里面也没有,只是找到一些其他的网站上有一点点的资料,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B:
好像是新出的?我也没听过

网友C:
官网只搜到302,不会是翻新打错标了吧

网友D:
有可能是丝印改了吧,你用ST的仿真器读取一下试试呢?

网友E:
不是常用的型号吧,比如STM32F103C6T6,之前都是C8

网友F:
这个你问问代理商吧,问问他们

网友G:
说实话,我也没听过,不过可能是新出的型号?

网友H:
也有可能那群贸易商屯的货,往外散了吧

网友I:
官网都没这型号吗?是不是国产翻新的东西啊?

网友J:
能用就行呗,你看看你烧录F401的固件是否能正常使用呗

网友K:
感觉是打磨改的标,ST的型号在STFinder上都能找到的

网友L:
最近出了好多ST的偏门芯片,可能是因为缺货,把偏门芯片都搞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