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021 恒温电压标准源DIY(1uV-1000V)

楼主(2022-01-26):
1)目标,5.5-6.5位有效精度,
2)1uV,100uV,1mV,100mV,1v,5v挡位通过电阻分压实现。
3)10V刻度到1000V,通过100个LT1021串联实现。
4)通过继电器通过106路继电器切换电压刻度挡位。
5)初始值通过万用表标定挡位电压,1uV-5V 挡位通过标定电阻及10V基准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比例计算实现低电压5.5-6.5精度,分压电阻使用5ppm电阻加恒温装置实现。

楼主:
用34401A 测试了下单个 LT1021 输入电压12V,环境温度 21.3度

楼主:
咸鱼买的10个LT1021-10串联到100V测试

楼主:
HP34401A,34465A 测试LT1021-10对比

楼主:
34401A 测试LT1021-10 短时波动18uV,34465A 测试LT1021-10 短时波动5.6uV

楼主:
板子刚到

楼主:
PT1000 恒流设计 100uA,一开始没有考虑到三极管S8050,Ib电流对稳定的影响,后面会换为MOS管在次测试,现在是S8050,测试9小时最大偏差稳定在0.02%,99.57uA-99.55uA内,环境温度19.8-18.2度。

楼主:
组装中,外壳还在加工

楼主:
低量程板子--100uV-10V,10V档10uV刻度,1V档1uV刻度,100mV档100nV刻度。

楼主:
0.1度数字温度测量,加一路PT1000  1/3B级传感器分辨率0.01度

楼主:
DIY 耗材成本

楼主(2022-02-28):
部分器件还没到,和外壳。PT1000恒流模块改成MOS管后稳定在5.5位有效精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54355578?from=search&seid=6796848156236995755&spm_id_from=333.33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