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和串口接收中断同时使用,ADC的值出错

楼主(2022-01-26):
STM32F429IGT6,ADC1四个通道通过PollForConversion方式采集,同时串口3通过接收中断接收传感器发的数据,此时ADC的值会出错,四个通道的读数都是20847。但是如果不打开串口3的接收中断,ADC1读到的值就是正确的。

网友A:
正常来讲,串口中断不该影响到ADC的运行的,难道程序跑飞了?多查查内存、指针这方面的配置及使用。

网友B:
这两个部分也没什么联系,怎么会有影响?
程序逻辑上哪里有问题?